传动带设计技术方案分享与问题点探讨

楼主(2018-04-12):
在非标自动化中,传送带做为物流输送类设备,想必大家会经常用到;

今天要分享和探讨的是如图所示的皮带式输送线:

    分享的技术方案是皮带纠偏的措施;在平皮带输送机的设计中,纠偏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其性能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运输能力和皮带的寿命;而且往往是在整机安装调试过程中最让现场人员伤脑筋的一个环节,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上图传动带为例,使用工况为:宽度为80mm,厚度为2mm的平皮带,在2-3米范围内输送,保证皮带运转正常,不跑偏;

    原因分析:皮带跑偏的原因归咎到底,还是因为产生了足够克服皮带与滚筒之间摩擦的轴向力。机架扭曲;皮带质量差,有“喇叭口”,或因为质地不均匀造成伸长率有偏差,使得两侧的松紧不一致;滚筒的加工及安装误差大;这些现象都会造成皮带跑偏。

解决方案一:
    根据平皮带跑大不跑小的特点,可以将滚轮设计成如图7-2的鼓形滚筒,中间大两边小,可进行自动纠偏;当然不要中凸度不要太大,一般来说锥度的经验值在1:100左右效果是最好的。如图:

(出道时师傅教得方案)

解决方案二:

选带定位筋的皮带,能够省下纠偏机构,此方案粗暴简单,实用方便。如图:

(现在同事大多使用这种方法,这个图纸是模版,以后大家出图时可参考)

    友情提醒:输送机在调整皮带的时候一定要带料调整,这样才能符合实际的使用情况,不然很可能出现空载正常而带载跑偏的情况。

一波分享完后,大家来动动脑筋,思考问题--

问题探讨:

    在传动带运转过程中,假设电机始终顺时针旋转,物料往右输送;在图A中,如果以此电机安装得位置为传动带前端;那么在图B中,电机则安装在传动带尾端;那么问题来了:图A的电机安装方式与图B对比,哪一种是正确得?哪一种不合理?为什么?

                                                          图A                                                     图B

希望大神们能来踊跃发言,体现一下技术水平;或者来吐槽一下,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无厘头,毫无道理

(其实这个问题是领导评审我设计方案时提出来得,当时把我给问蒙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也简单了点吧,一个是拉着皮带跑,另一个是拖着皮带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也简单了点吧,一个是拉着皮带跑,另一个是拖着皮带跑

大神一语中的,能再解释一下,拉着跑和拖着皮带跑,哪一种不合理?为什么?

网友(点评):
松边跟紧边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一语中的,能再解释一下,拉着跑和拖着皮带跑,哪一种不合理?为什么?

拉着跑,皮带紧。拖着跑,皮带松(相对来说)

网友B:
这种平面带,受力会产生较大的形变,就算有张紧轮的话,两面的张进程度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着跑,皮带紧。拖着跑,皮带松(相对来说)

厉害了,确实如此,皮带当然是越拉越紧才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了,确实如此,皮带当然是越拉越紧才好的~

多说一句,我从你的截图来看  没有看到同步带的张紧(不是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一句,我从你的截图来看  没有看到同步带的张紧(不是皮带)

皮带的涨紧机构在另一端,第一副图的左侧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皮带的涨紧机构在另一端,第一副图的左侧能看到。

我说的是电机同步带,需要有张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平面带,受力会产生较大的形变,就算有张紧轮的话,两面的张进程度也不一样。

大神说是这个理儿,这次我用的是防跑偏皮带,所以涨紧差一些也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说是这个理儿,这次我用的是防跑偏皮带,所以涨紧差一些也没事。

我是菜鸟啊,你这个知识点太基础了,答不上来不是很尴尬,书白念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着跑,皮带紧。拖着跑,皮带松(相对来说)

这样说就有点不明确了吧 图A 是上皮带紧下皮带松(一般采用图A) 图B是上皮带松下皮带紧(不采用)

网友:
拉着跑,拖着跑,很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机同步带,需要有张紧的

电机若采用同步带传动确实需要涨紧,我们这边的传送带通常采用链条传动,伺服电机才用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啊,你这个知识点太基础了,答不上来不是很尴尬,书白念咯~

那说明你书看得认真仔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就有点不明确了吧 图A 是上皮带紧下皮带松(一般采用图A) 图B是上皮带松下皮带紧(不采用)

没有明确不明确的,没人会拿皮带下表面运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若采用同步带传动确实需要涨紧,我们这边的传送带通常采用链条传动,伺服电机才用同步带。

恩,那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确不明确的,没人会拿皮带下表面运东西

你确定???

网友:
你说说看

网友D:
叠楼,楼下的继续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叠楼,楼下的继续发言

多谢捧场啦~

网友C:
我也没用到过。。。 不排除不可以那样使用

网友E:
个人想法,电机的位置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只是A方案在皮带张力没调好的时候动力轴的出力效率更好。但是在方案设计的时候应该要考虑物料对皮带张力的影响,以设定好皮带张力选定皮带型号。在场地工况允许的情况下A方案当然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场地工况不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要钻牛角尖,B方案也是可行的只要设计参数计算好。以上献给一些刚入行的兄弟。

网友F:
个人感觉图A更合理一些。

网友G:
你信不信如果不用鼓形滚筒的话,皮带有再多根导条也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机同步带,需要有张紧的

你看电机安装板,他有腰孔,这东西可以用来调整电机位置,从而达到张紧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信不信如果不用鼓形滚筒的话,皮带有再多根导条也不管用。

不知道你们鼓形滚筒的机架是怎么做的?我们批量传送带都是铝型材机架,精度比较高,皮带里面的导条是主要防偏功能,滚筒侧边也有挡板,传送效果比较好,也不会出现跑偏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图A更合理一些。

我们领导当时也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想法,电机的位置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只是A方案在皮带张力没调好的时候动力轴的出力效率更好。但是在方 ...

不愧是大神,当时我这个疑问,我也咨询了专业的供应商传送带厂家,他们也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H:
图A和图B的输送线我们目前都有在做,主要是配客户那边的机台用,你装前面挡到人家的别的机台就要要求你装后面,有个专门装输送带的钳工,基本上装上稍微调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A和图B的输送线我们目前都有在做,主要是配客户那边的机台用,你装前面挡到人家的别的机台就要要求你装后 ...

也是这个情况的,装后面对于钳工的调试要求更严格一些,否则跑多了皮带就会松~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机同步带,需要有张紧的

电机位置可调就不需要张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位置可调就不需要张紧装置。

链条传动,没有涨紧问题是不大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位置可调就不需要张紧装置。

希望对你得设计有帮助。

网友J:
你这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学课程设计都有这方面简单设计
有精度要求,紧边传送!
皮带机最精髓的是张紧和软启动,软启动大功率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学课程设计都有这方面简单设计
有精度要求,紧边传送!
皮带机最精髓的是张 ...

嗯,是这样,这类知识点有时不注意会忘记。

网友K:
遇到过,不过是三角带传动,位置所限必须推着走,所以皮带得拉的比较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不过是三角带传动,位置所限必须推着走,所以皮带得拉的比较紧。

三角带一般都是用来做电机动力传递的,类似于链条;还能当传送带用吗?

网友L:
皮带下表面运输我看到过,光伏的硅片,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用到过。。。 不排除不可以那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皮带下表面运输我看到过,光伏的硅片,见到过

只是觉得有可能 竟然真有

网友M:
带传动,紧边在下,在上的松边会由于自重略下垂,增大小轮包角,包角越大,传动越好。
链传动,松边在下,若松边在上,松边下垂量增大后,链条与链轮卡死。

网友:
请教一个同事的回复:参考
1、带,链传送带是柔性的,只受拉不受压;
2、带,链传送带的张紧侧在松弛一遍,后置动力带、链上边成松弛变;
3、带,链传送带定位精度不高,受力后会延长……,为达到更好的定位精度,动力基本在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带传动,紧边在下,在上的松边会由于自重略下垂,增大小轮包角,包角越大,传动越好。
链传动,松边在下, ...

大神归纳的好~

网友:
这个正反转的在链条上也有类似要求,紧边在上

网友(2018-07-31):
哥们 我现在也在做皮带机,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

网友:
皮带拉着跑肯定比推着跑更合理,推着跑很容易打滑。亲身体验

网友:
哥们 你是怎么计算皮带电机的功率的?

网友:
243967333@qq.com 谢谢大神

网友(2019-01-29):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机同步带,需要有张紧的

人家的电机张紧是腰槽

网友(2020-03-04):
从大家的评论和发言获益匪浅。

网友:
这是硅片的什么设备?我明天就去车间好好找找

网友:
另外,做成鼓型的不是还会可能有大小径的问题吗?

问下大侠,1.您说的皮带跑大不跑小中的大小是指的滚筒直径吗?2.您这个皮带张紧做成这样就有要求的?

网友(2020-04-23):
皮带输送主要是主要跑偏

网友(2021-10-12):
楼主有没有关于鼓形滚筒设计的书籍分享

网友:
传递过程中都是皮带张紧侧为上,图B的皮带张紧为下了,如果装反了,没事,把电机的相换了,让电机倒转,

网友(2025-03-24):
跑偏了问题很多,滚轮不对称、皮带没拉紧、皮带两边尺寸不一样这些都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