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师的请进,求解一题

楼主(2018-04-12):
力的受力分析问题,A物体横向运动,B物体纵向运动,夹角25度,已知A物体受力F1,求B物体的受力FA。

这样求解是否正确?

楼主:
在等,这是高中物理知识吧!

网友:
说句实话,这种机构在实际运动中跟设计计算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机构会变动,建议按经验乘于安全系数即可。

网友(点评):
别把中学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神秘化,讲真,精确求解考虑问题不少,粗略计算中学足够。

网友A:
讲真,条件不足。B的运动限制是怎样的?现有条件下,个人的第一反应是B这货会受力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条件不足。B的运动限制是怎样的?现有条件下,个人的第一反应是B这货会受力翻转……

这个结构是圆柱的,液压油缸的一部分,不会翻转,这样求解是否正确?

网友:
B物体不该是既向下,又向左,2个方向同时进行吗?你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把?

网友:
我觉得你求不出来,不是一般的受力分析就可以的。。。

网友:
第一感觉,B物体 已经掉到地面了,A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