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不锈钢可以用作电机传动轴

楼主(2018-04-12):
45粗的轴 需要承受150NM的扭矩 因为工作环境原因 需要选用不锈钢材质 请问各位选用哪种材料合理?谢谢

网友:
对,马氏体型不锈钢,能热处理,强度有保证。

但防蚀能力稍差(相对奥氏体型)

网友:
我对电机传动轴不是很了解,不锈钢的话我只知道303、304、201,303的比较好车削

网友:
有什么样的特殊工作环境?

网友:
强酸强碱用316还勉强能用

网友:
316L强度不行。

网友:
2cr13    3cr13     马氏体不锈钢

网友:
”316“分316L和316,316L的含碳量C≤0.03 ,316的含碳量C≤0.08;力学性能上会比316L的好一点。但是现在市场上普通把316L说成是316

网友(2018-06-14):
17-4PH

网友(2019-04-02):
420J2 431都可以  需要可以联系我  1550614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