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双头开卷机

楼主(2018-04-12):
       内径450,外径1200,重量0.8吨,板厚小于2mm,宽度300,我打算设计有动力的用马达驱动主轴旋转,手摇扩张卷筒涨缩的,有人知道手摇扩张的是什么结构吗,180度转就不用电机驱动了,直接人手推,可以用平面轴承结构吗,最好有图,不要有涨缩缸的,只用机械涨缩,谢谢

网友A:
唉,第三次看你发了,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给了张图纸你,那个就不用涨缩缸,就是手摇的,也可以机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还有,转动的话平面轴承看你自己的转动轴承受的力决定。

楼主:
那个我看不懂呢亲,是从哪里驱动连杆动呢,而且图片形式看不到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第三次看你发了,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给了张图纸你,那个就不用涨缩缸,就是手摇的,也可以机摇的。不知 ...

能发给删减版图纸给我么老兄,目前还看不懂手摇结构,cad

网友(点评):
手摇的话,后面加个手摇结构就可以了,我这图是装配图,没画出来的。给你参照一下尺寸不跟你的一样的,你要自己掂量一下。

网友:
网上模型一堆,自己下载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看不懂呢亲,是从哪里驱动连杆动呢,而且图片形式看不到文字

连杆是平行四边形的,手摇部分是螺母   通过手摇螺母就往里面移动,把下面一个平行杆往里面移动,就缩小,张开相反

网友C:
铰链四杆机构,液压的气动的手摇丝杠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是平行四边形的,手摇部分是螺母   通过手摇螺母就往里面移动,把下面一个平行杆往里面移动,就缩小 ...

那怎么保证瓦片不会动呢,有什么机构锁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铰链四杆机构,液压的气动的手摇丝杠的都有

那怎么保证半径不变呢,用什么机构自锁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保证半径不变呢,用什么机构自锁么

液压能自锁,气动不影响的话可以一直通着压力,靠与物料内径胀紧来维持位置。丝杠的话本身就自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能自锁,气动不影响的话可以一直通着压力,靠与物料内径胀紧来维持位置。丝杠的话本身就自锁了

用的是梯形丝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梯形丝杠吗

这个结构没用过,一般就是梯形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