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 有限元仿真求教

楼主(2018-04-12):
我想实现以下问题的仿真,模型可以简单描述为:一个瓶子,包括瓶身(瓶壁)以及瓶盖,瓶子内有一个小石子,然后瓶子内充满水。瓶子开始处于水平放,石子由于重力贴在瓶壁内壁面上,然后我以某速度(这中间速度经历一个从0加速,然后减速到0的过程)将瓶子转90度,瓶子竖立起来。我想仿真瓶子转90度过程中以及旋转完毕后瓶子内的水流动以及石子运动的过程,通过workbench怎么实现?这中间瓶子(瓶壁以及瓶盖)、石子均可假设为刚体,瓶子内壁光滑
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给详细说一下具体实现步骤,包括选择workbench的哪个模块(是不是CFD),以及边界条件以及载荷怎么施加,流场怎么设置等?

补充内容 (2018-4-13 08:48):
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刚体动力学和流体力学的结合的问题,有没有懂行的人可以给提供一条技术上行得通的思路?或者说个解决类似问题的例子?

网友A:
这就是动力学和流体力学的结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动力学和流体力学的结合了

那是否是用workbench中fluent模块就可以实现仿真了?可否解释下仿真过程中怎么实现瓶子以及流体区域转动过程的施加?

网友A:
fluent模块没用过,但是动力学模块肯定仿真不了你水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ent模块没用过,但是动力学模块肯定仿真不了你水的状态

恩 感觉这个应该属于刚体动力学与流体力学的耦合问题,主要想找懂行的人指导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解决的话是用workbench的rigid dynamic和fluent模块耦合分析,还是说用ansys与其他软件(比如adams)联合分析或者另外其他思路? 希望懂行的人指点指点,给出一条可以行得通的思路?

网友(点评):
那些都是胡扯,包括你的判断。这是流固耦合问题,而且是双向流固耦合,涉及到流固耦合力学。先看理论,再研究软件。软件方面ansys14之后才能分析双向流固耦合对象,小木虫那的专业性不比这里强千倍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感觉这个应该属于刚体动力学与流体力学的耦合问题,主要想找懂行的人指导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解 ...

你意思是用ansys的双向流固耦合模块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可否详细指导一下?我这个不用考虑管壁以及石子的变形,这样还属于流固耦合问题?

网友:
不断的给软件找 trouble,我在学普通仿真,流体的估计实体实验好。

网友B:
同学你好,不知道你这道题是你的硕士论文还是你们工作单位的工作要求?
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其实不少,比如:

  • 该流体是牛顿流体还是粘性流体,内摩擦因数多少?
  • 石头的几何形状如何?密度如何?
  • 水杯旋转的速度是否是低速?还是速度很高?是否引起很大的加速度?
  • 石子的重量和液体的重量大小关系如何?石子是否远小于液体重量,是否可以忽略整体重心位置的变化?

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2019-03-22):
引用 网友B:
同学你好,不知道你这道题是你的硕士论文还是你们工作单位的工作要求?
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其实不少,比如:
...

  • 该流体是牛顿流体还是粘性流体,内摩擦因数多少?
  • 石头的几何形状如何?密度如何?
  • 水杯旋转的速度是否是低速?还是速度很高?是否引起很大的加速度?
  • 石子的重量和液体的重量大小关系如何?石子是否远小于液体重量,是否可以忽略整体重心位置的变化?

问题一:考虑为牛顿流体;
问题二:石头形状为球体,密度2.6g/cm3;
问题三:水杯旋转是低速,速度不超过3rad/s,加速度不超过3rad/s2;
问题四:液体是水,石头的体积远小于液体的体积,石子移动带来整体重心位置的变化可以忽略。

另外,你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直接向你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 该流体是牛顿流体还是粘性流体,内摩擦因数多少?
  • 石头的几何形状如何?密度如何?
  • 水杯旋 ...
  •
    我的weixin是 490068593

网友:
应该是刚体动力学与流体力学的耦合

网友(2019-05-07):
工程上来说,尽量分解计算,如果是为了研究学习,那就尽情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