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去除多余防锈油的方法

楼主(2018-04-12):
求大神分享,一个零件出货之前会到防锈油里泡一下再拿出来。这样表面就会有很多油,现在想用个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去掉多余的防锈油。我想到用振动的方法。我百度的时候看到也有人遇到的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有人做个这个东西。有没有大神分享下经验。或者有没有大神有好的方法。非常感谢。附件是零件的大概形状。

网友A:
做个离心机构甩掉呢?具体零件也要根据情况分析

网友B:
看零件结构、尺寸、重量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离心机构甩掉呢?具体零件也要根据情况分析

离心机构我也想过,一个是工件不好固定,二是拍损坏工件,毕竟是最后一道工序,损坏了前面的工作就全白做了。零件的话就是发动机的轴瓦,一个U形的钢件两边两个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零件结构、尺寸、重量而定

已经添加了零件图,重量的话按250G算吧 一次四件1KG 大概尺寸高60宽90厚1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心机构我也想过,一个是工件不好固定,二是拍损坏工件,毕竟是最后一道工序,损坏了前面的工作就全白做 ...

固定可以固定的,但是量大的话不太方便,这东西不能刮擦,一个一个放放效率低

网友C:
超声波清洗加管道烘干

网友:
尼龙网传送带,配上几组大功率电吹风,走你……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孔里面和背风面不能保证吧。客户想要的效果就是设备出来后就可以直接包装。

网友:
有时间的就晾一晾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效率慢才想上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清洗加管道烘干

哥这个不是全部清除的,要留一层油膜防锈。

网友:
楼主!您的防锈油选型应该有问题!

工序用防锈油,应该易沥干,易挥发。

网友(点评):
这个油是客户定的,这个不是普通的零件,是发动机里的轴瓦应该是要特定的油

网友(点评):
好吧!客户是上帝,我们不怕上帝,怕的是无理扯淡的上帝。 这种状况,分两种:1,工件后续装配直接装配,不清洗。那就应该是在无尘车间清洗包装,选择润滑防锈油,浸泡后沥下油。

网友(点评):
2,工件后续清洗后再装配,这时应优先选择工序防锈油。一般保证工件不腐蚀生锈,还要考虑易清洗。

网友D:
清洗干净后包装的时候再加油是行不通的么?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最后包装前的涂油啊,但是泡完油拿出来太多了,喷淋的话又不能保证100%表面的涂有。现在就是要用设备把零件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

网友(点评):
怎么感觉你这是还要回收剩下的油的节奏...

网友(点评):
讲真,这个点评是不是不适合回复聊天...语序反的..

网友(点评):
工序防锈油有自浸润性,所以说。。。还是感觉 你的客户扯淡。。。

网友:
想想夹具方案,可以搞个烘吹线。

网友(点评):
可以吹,不可以烘!吹还得注意,如果是压缩空气是否含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洗干净后包装的时候再加油是行不通的么?

也不是要回收,还是零件表面得全部有油,但是油又不能太多。

网友:
您现在使用的防锈油,决定了工作状况,这是不太容易改变。。。

网友:
油能加加温使粘度降低么。一般的油几十度够了。

网友(点评):
没有办法的办法之一!在没能确定该防锈油的组份之前,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友E:
一定要泡在油里面吗?像喷漆一样喷一层油在上面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泡在油里面吗?像喷漆一样喷一层油在上面行不行?

可以的,泡可以保证100%涂油。喷涂的话两侧的孔不太好处理。

网友:
浸油后用油布擦一遍?

网友:
汽枪人工吹

网友:
加热防锈油,或者用易挥发稀释剂降低防锈油的粘度,加热用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
热风吹,可以去除多余的防锈油

网友:
之间听说过使用类似于海绵那种浸泡完油以后,然后再把工件压进海绵中,这样工件就不会有多余的油了,不过貌似那两个孔不好浸油

网友:
感觉最好最好的方法是做一个夹具,弄个几排一起夹紧再高速旋转离心甩掉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