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清洗行业几年,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8-04-12):
    我在一家清洗机、清洗剂厂家工作也有几个年头,设备方面当然没啥太好说的,大品牌的就那几个,杜尔、MTM、岛田、现代、当代、粤研、涿州、韩泰智能等,根据行业定为和技术要求选择合适的几个厂家,技术要求低的说的直接点,苏州、深圳等地有很多厂家,基本产品和技术参数也都差不多,可供选择的就太多了;
这次主要分享一些清洗剂方面的

       一 、什么是清洗剂
    是指按照配方制备的有去污洗净能力的产品。它是以一种或数种表面活性剂为主要成分,并配以各种助剂,以提高和完善去污能力。有时为了赋予多种功能,也加入柔顺剂,杀菌剂或其他功能的原料。
分为日用和工业用两大类。

    我所接触的主要应用于金属加工行业。清洗的目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工艺条件下将金属表面附着的各种杂质去除,不损伤金属表面并能满足下道工序的要求。清洗的污垢主要是金属加工后残留的润滑油,切削液,各种杂质和灰尘等等。
清洗的基本过程:清洗去污是将固体表面的污垢借助于清洗剂从固体表面去除的过程,是一种物理化学的作用过程。去污是一个动态效应,首先要将污垢从固体表面脱离,然后悬浮,乳化,分散在清洗剂中。为了防止污垢从溶液中再沉积到固体表面,经过漂洗后效果会更理想。

二、影响清洗的主要因素

1、工件材质及形状:黑色金属、有色金属 ;腔体复杂成都、表面光滑程度的影响

2、附着在材质上的污垢及污龄   :分轻型和重型污垢(油泥等),比如切削液就比珩磨油要好洗,污染1小时的和污染100年的也不一样...

3、产品配方以及产品型号的选择:不是好东西就要用,也不是啥配方都是一个效果,选型很重要

4、水的硬度 :水中的钙、镁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等都对清洗有不同的影响,这里就不这么细致了。

5、机械力的作用(清洗方式):比如高压、喷淋、超声波、或者是人力用抹布擦拭等,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效果。

5、温度 :很重要的因素,基本所有的水基清洗剂都收温度的影响,一般再40-60度之间效果较好,当然有些产品例外。

6、压力:常压和高压当然不一样,哈哈

7、清洗时间的长短:这都是屁话,有点啰嗦了,还好打字比较快(当年打WOW的时候练的,大型3D网络聊天游戏,玩过的都知道)

8、浓度配比:不是浓度越高就越好,浓度高了也是一堆破事

9、设备的维护情况:设备老化、压力损耗、喷嘴堵塞、定为不准都会造成清洁度不合格。

10、过滤系统的状态:波尔卡器的过滤不错,就是小贵,国产的设备。。。嗯,好像很多没有过滤。

11、清洗剂的使用周期:一般刚换的肯定要比洗过很多件的要强一些吧,也有意外,我遇到过/尴尬,后来发现是混入切削液洗多,然后洗的干净,某个厂家的,哈哈,不能多说。

另外还有一些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

有点累了,手指头疼,哪天再写吧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欢迎补充指导,希望与大神、前辈们交流。

网友A:
清洗机的一般流程是什么?上料-浸泡-冲洗-吹气-冲洗-吹气-干燥-卸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机的一般流程是什么?上料-浸泡-冲洗-吹气-冲洗-吹气-干燥-卸料?

那到不一定,非标设备,都是根据工艺需求设计,现在接触较多的是机器人清洗机,按照您说的应该是通过试的流程,一般的话基本是:上料(人工或者机械手)--紊流清洗(靠水的不规则流动冲洗工件)--定点定位清洗(固定的点、油道或者腔清洗)--漂洗--吹干--吹干(或者真空干燥)--冷风通道高(降温一般再室温±5度)--下料

网友B:
有点意外:第一次看到有人将我们与著名的公司相提并论。“10、过滤系统的状态:波尔卡器的过滤不错,就是小贵,国产的设备。。。嗯,好像很多没有过滤。”这句话值得商榷:清洗机都有过滤的,就是家用的洗衣机都有过滤的,就是桶边的那个小过滤袋,(真有点不好意思说:昨天把那个拿下来将里面的垃圾倒掉后就装不上去了,拿下的时候有点卡,现在怎么也卡不上去了,不知社区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事情?)说实话,很多公司做清洗机的历史比较长,而且也很专业,结果做来做去就排不上号了,一个公司的发展与销售与老板的公关水平有极大的关系,特别是当今做非标设备的公司普遍技术含量不高,一个设备大家都会仿制,主要就看销售和老板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外:第一次看到有人将我们与著名的公司相提并论。“10、过滤系统的状态:波尔卡器的过滤不错,就是小 ...

- - 哈哈  在本田看到过你们设备,还是挺好的

网友C:
轴承厂和减速机厂用到的清洗设备你们有做么,有没有设备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厂和减速机厂用到的清洗设备你们有做么,有没有设备图片?

有给上海NSK提供过,那个区域我不负责,得找别人要照片- -

网友:
感觉是很偏但是想想又是应该存在的行业....

问个不专业的问题,

金属的清洗和非金属的清洗有多大区别

另外食品的清洗你们是否涉及,又是怎样清洗的?

网友(2018-11-07):
“感觉是很偏但是想想又是应该存在的行业....”确实是如此,这个行业的猛一听很简单,心想怎么会有这个行业,不是拿抹布擦擦柴油泡泡就好了吗,因为接触表面处理很多年,在我们眼里脱脂那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但是看到产品后就知道要达到客户的检测标准很难,为什么说难,因为有很多条件限制,人力、空间、产量、预算,就在机加工车间那么一小块区域给你,要洗干净、要自动化、要满足产能,而电镀行业脱脂都可以分为化学脱脂、超声波脱脂、电解脱脂、漂洗那都是三槽逆流,清洗方式轮番用,直到洗干净为止。如果没有这些限制那就不是问题了,我一个一个手动清洗总行了吧,盲孔再多我一个一个吹还不行吗,往盲孔灌药水还不行吗,可是如果一天10000个呢,10万个呢,,,所以导致了清洗机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