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流量不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收藏备用!

楼主(2018-04-12):
叶片泵是在液压系统中是动力元件,十分重要,我们在使用叶片泵的时候如果遇到流量不足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接下来给大家简述叶片泵流量不足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顶盖处螺丝松动,轴向间隙增大,容积效率下降。解决方式: 适当拧紧螺钉,保证间隙均匀、适当。
(2)液压系统泄漏大。解决方式: 逐个元件检査泄漏,同时检查压力表是否被脏物堵塞。
(3)个别叶片滑动不灵活。解决方式:  清洗。清洗后仍不灵活时,应单槽调配,使叶片。
(4)配流盘端面磨损严重 。解决方式: 更换。
(5)定子内表面磨损,叶片不能与定子内表面良好接触 。解决方式: 定子内表面磨损一般在吸油腔处。
(6)叶片与转子装反。解决方式: 使叶片倾角方向和转子的旋转方向一致。
简而言之,以上是本人为大家整理的叶片泵流量不足原因及处理方法。相信大家应该是有所了解了的,以后叶片泵出现这类故障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以上的检修方式检查一下故障问题,以便于维修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网友:
吸油管路上的阻力过大或补油量不足。如泵的转速过大,油箱中液面过低,进油管漏气,滤油器堵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