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选型计算

楼主(2018-04-12):
伺服电机怎么选型计算

网友:
百度“伺服电机代理商”然后打电话然后讲工况 剩下掏钱就好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去网站上下载一个伺服电机选型EXCEL表格,里面有选型公式的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宽泛,不同工况选型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宽泛,不同工况选型也是不一样的

变位机的

网友:
建议保守选功率,小了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