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

楼主(2018-04-12):
谁知道这个丝杠的结构,是左右丝杠,但怎样实现的滑块运动不同距离

网友:
丝杆旋转的角位移和方向造成滑块的不同移动距离

网友:
无牙丝杆
舞草 都无牙了 还丝杆 自己体会吧

网友:
左右旋丝杠,得定做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个这样类似伸缩机构的,单纯的丝杆作成这个原理觉得有些复杂,不知道丝杆能不能做到

网友:
哇,好神奇!

网友A:
一直就想找这样的机构。视频的机构有量产的吗?叫什么东西呢?望赐教。

网友:
线性马达。。。

网友:
看起来间距是同时增大或减小的,结构?看了下,是无牙螺母。这种螺母用同一个中心杆带动可以实现不同间距移动?(中间2个移动距离只有其他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就想找这样的机构。视频的机构有量产的吗?叫什么东西呢?望赐教。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感觉用处有限....

还是有规律的不是任意点都可以停

以前记得接触过双螺纹这种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