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8-04-12):
         在设计零件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材料有45#钢、40Cr、GCr15等,有些需要零件需要热处理提高表面硬度,请问各位大神类似于图纸上标的“调质处理HB220-250,表面热处理HRC32-36”等等,这些是怎样确定下来的?(我知道不同的零件有不同的要求,只是不太清楚过程是怎样的)还有如果要查表的话求推荐?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热处理-几类典型零件的热处理实例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可以查看一下,不过一般工厂里有自己的标准(经验值)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可以查看一下,不过一般工厂里有自己的标注也就是经验

网友:
查手册,结合公司常用标准。

网友:
我一般按以前的图纸来,如果不确定查热处理手册

网友:
再说,外协的人不一定真正按照图纸干,好多外协厂都瞎鸡巴糊弄。

网友:
有手册可查的,但是需要设计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再做一些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