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问题

楼主(2018-04-12):
如图,设备对要求中间轴不能有晃动,上面一组为配对的角接触球轴承,此种方法是否能有效的消除游隙

将锁紧螺母放在角接触球轴承侧是否效果会更好

网友A:
这样的结构可以消除轴向间隙,但需要关注的有三点:
1、上端角接触轴承的下面一个轴承应比中间轴上的台阶的稍长一点;
2、下面的轴承与隔套之间的接触面积有点小,而且与球轴承的保持架太近;
3、下面的轴承外圈还需要限位才行。

网友B:
虽然说不出角接触球轴承的具体要求

但是楼主这个图其实是横着放的吧

角接触一般都是高速用……游隙的考虑很讲究的

垂直放置的轴高速旋转 似乎还真的不多见

网友(点评):
立加听了很伤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不出角接触球轴承的具体要求

但是楼主这个图其实是横着放的吧

同样是高速旋转,水平放置和竖直放置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构可以消除轴向间隙,但需要关注的有三点:
1、上端角接触轴承的下面一个轴承应比中间轴上的台阶 ...

下面轴承不能限位了,要不然超静定了,轴承都是一端固定,另一端浮动的。。

网友:
你这个设计问题有不少啊。
要按设计手册来啊,轴承安装部位的设计,游隙调整方法,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拆卸不好搞 别的没啥问题也不是说没啥问题 只是不知道东西太多 没法说
比如你轴的动力怎么传上去,加入用带轮那么这个下面深沟球轴承配合就很难搞了,搞不好轴承就容易跑外圈了,座子一跑大了 就晃了 达不到你要求,而且坏东西很快...
立轴的这个东西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高速旋转,水平放置和竖直放置有什么差异吗

垂直放置有自重啊,自重太重的话下面用深沟球就不太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放置有自重啊,自重太重的话下面用深沟球就不太好了吧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成对轴承的游隙比较好控制,螺母放在哪一侧关系不大,关键看压紧没压紧,会不会松。
建议:
1.换皮带轮比较麻烦,皮带轮最好选标准件;
2.考虑寿命的话需增加润滑,结构上要加油封;
3.序号2端盖控制好公差,使得能压紧轴承外圈;
4.中间轴在整体结构优化后加工工艺性、经济性还可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