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下面图片这个穿线管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8-04-12):
哪位大神知道这种穿线管是什么材质?外面好像是喷砂处理  里面是很光滑 光亮的  无缝的  这个管是德国人带来的  谁知道是什么管?那个喇叭口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A:
钝化处理

楼主:
这种管是不锈钢的么?里面钝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处理

这种管是不锈钢的么?里面钝化处理?

网友:
喇叭口可以挤出来。

网友:
钝化不就是把管放到溶液里面洗吗?管子内壁自然就钝化了

网友:
好像液压油管

网友B:
  钝化处理,对不锈钢全面酸洗钝化处理,清除各类油污、锈、氧化皮、焊斑等污垢,处理后表面变成均匀银白色,大大提高不锈钢抗腐蚀性能,适用于各种型号不锈钢零件、板材及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钝化处理,对不锈钢全面酸洗钝化处理,清除各类油污、锈、氧化皮、焊斑等污垢,处理后表面变成均匀银白色 ...

谢谢啦

网友(2018-08-28):
钝化处理,就是对其酸洗,去除各种杂志,然后表面就是银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