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杯參數化_宏的应用

楼主(2018-04-12):
參考

补充内容 (2018-4-15 11:45):
12#附相關資料

网友A:
能分享制作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制作方法么???

簡單說明:

1. 計算參數

2. 編輯宏

网友:
看不懂,但知道是很牛逼的!

网友B:
作为练习,不错
但是,量杯,如果用excel+VBA,不仅代码简单,运行时占计算机内存小,不需要启动SolidWorks,简单实用的多。而且界面灵活
另外,既然用了case语句,有必要再用iif函数?一长串的iif,会降低运算速度的

SolidWorks的模型参数化,参数化驱动,主要针对变型。这可是excel无法解决的

网友C:
本帅知道那个不规则的才是真正的难题。
对于规则的形状,利用圆锥台的体积计算公式,分别控制量杯容积的变化和液体体积的变化,再把两者的体积在总体积中分别分离出来。
至于刻度,应该可用总容积等份分解通过方程式来控制。控制容积有三个变量,上底直径、下底直径和高度,选用高度可能会方便些。
这会是一个比较烦琐的过程,近期无心画图,也就动口不动手了。
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师指正。

网友(点评):
12# 附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帅知道那个不规则的才是真正的难题。
对于规则的形状,利用圆锥台的体积计算公式,分别控制量杯容积的变 ...

帥哥說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练习,不错
但是,量杯,如果用excel+VBA,不仅代码简单,运行时占计算机内存小,不需要启动SolidWork ...

如下配合 excel

网友D:
可以分享下模型和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下模型和宏吗?

如所願分享全部原始資料
含sw2012及相關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所願分享全部原始資料
含sw2012及相關資料

多谢老师分享,只怕是有文件也学不会啊。

网友(点评):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