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2018-04-12):
三坐标测量中,为了准确测量,有些测量点我们反复做相关,多次测量,这样做消除误差的原理是什么?哪些情况要做相关呢?

网友:
学校里应该学过概率论与统计学吧?就算没学过互换性及测量技术,只要学了概率论与统计学,你也会明白多次测量消除误差的大概原理

网友:
楼主你测量一下扔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

网友:
相关做的越多做出来的数值越准确

网友:
基准选择问题大。基准必须是加工面,平面度符合要求,独立维。

网友(2019-08-20):
多次测量 保证精度 测量的重复性
我司销售测高仪 测长仪 硬度计 轮廓度粗糙度测量仪 复合式三坐标 各类轴类 缸体检查仪 水平仪 对刀仪 影像仪 卡尺 千分尺等万能量具 计量室校准系统各类设备 提供各种测量解决方案  有需要请联系 谢谢!
QQ:898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