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为保证1#、3#、5#怎样方式加工比较好,材料为压铸铝ADC12

楼主(2018-04-12):
(图片)

网友:
1.外形定位,转台加工两面及孔。
2.先加工出一平面及孔,以平面、孔为基准,加工另一面。

网友:
楼主这个工件要是用一种专用的设备,以前公司叫做六轴的设备,中间用夹具夹紧工件,两头带铣刀及动力头,一刀过,不行再一刀,就这个件,按秒算,保证行为公差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