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摩擦问题

楼主(2018-04-12):
大家好,问个问题。轴承如果做导向件,轴承在物体上滑动,那摩擦力该怎么计算? 比如轴承在玻璃上滚动,怎么计算其受到的摩擦力呢,。

网友:
用凸轮滚子滚动,不能直接用轴承。。

在百度上查钢与玻璃的摩擦系数就是了。

网友:
一下子滑动一下子滚动,问题不严谨。滑动按滑动摩擦力算,滚动有滚动摩擦力算法,轴承的话内外圈和滚珠还有个转动摩擦力。

网友:
总重乘以滚动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