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代数控锣长条孔编程

楼主(2018-04-12):
请教下,用3.7mm的立铣刀怎么手动编程锣铣7.1mm的长条孔,有会的告知下,谢谢。
新代数控系统21MA

网友:
可以使用刀具补偿来走点,或者是直接把刀具半径算到程序里边,两种方法都行,楼主的图纸给的尺寸太少没画出来,还有直径7.1和2.9的直线部位用铣刀是否能加工到,还需要画图来演示

网友:
你能买到3.7的铣刀吗?为什么不用3毫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