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冲孔网

楼主(2018-04-12):
制作冲孔网,材料:SUS304  厚度2.0     孔径2.0   中心距4     穿插排列      列阵排列大概要排4万多个。现在只有2种常用的加工方法:冲压和激光。
但是,现在要求不能有太大的变形(钣金折弯用),而这两种加工方式有可能会产生较大变形,有没有什么新的加工方法?     PS:用量很少。

网友A:
数控转塔冲床(NCT)集机、电、液、气于一体化,是在板材上进行冲孔加工、浅拉深成型的压力加工设备。
改变冲头的形状就可以达到想要的孔径

网友:
激光也会有变形啊,是因为热量吗?水割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2018-07-20):
您这个难度比较大的了,2mm冲2mm的孔,普通冲孔设备很难打穿,激光又费时。成本也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控转塔冲床(NCT)集机、电、液、气于一体化,是在板材上进行冲孔加工、浅拉深成型的压力加工设备。
改变 ...

转塔冲冲不了两毫米厚两毫米的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塔冲冲不了两毫米厚两毫米的孔吧

见过那种形式,挺好的,比较适合楼主的要求,至于是否能加工,还是应该联系厂家人员吧

网友(2020-04-18):
激光,为什么不可以,变形力那里来的。

网友(2024-02-20):
可以用数控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