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模工作问题

楼主(2018-04-12):
连续模冲制铜件时老有铜屑粘在上模,冲压后导致产品上有凹坑,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善一下,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用毛刷清理的效率太低,一般都是用压缩空气吹,方便,也不影响冲压的效率。

网友:
是不是排屑孔设计的不好

网友:
加吹气。吹气的位置方向根据模具定。这个应该好解决

楼主:
在下模刃口上加了点 油,暂时看来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