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打孔,如何避免毛刺?

楼主(2018-04-12):
             针对当前碳纤维材料,其内含有大量纤维,采用普通铣刀打孔,会出现底部会有大量毛刺,请问各路大神目前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该问题的发生?

网友:
试试看能烧掉么。

网友(点评):
烧得掉么?

网友A:
用鱼鳞铣刀,孔底部用东西支撑,碳纤维加工比较费刀,注意及时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鱼鳞铣刀,孔底部用东西支撑,碳纤维加工比较费刀,注意及时更换

但是全UD加工容易毛刺较多,全3K或者3K表面的加工会好得多

网友:
尝试使用烛芯钻,小进给,大转速。也可尝试小一个号的铣刀螺旋下刀。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通孔的话就是用刮刀刮一下就行,如果是盲孔,应该是有专门加工各种尼龙材质的专用刀具,通过调整刃角和刃数能够改善断削情况。你可以联系一下刀具生产厂家看看。

网友:
所谓的碳纤维材料,其实都指的是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单独的碳纤维都是以丝状存在的,无论是长丝短丝。只是用丝是不可能制造任何东西的,因此还要先加工,比如长丝要编织成布,或者有序排列,“镶嵌”入各种基体材料中,短丝也是要“镶嵌”进基体材料才可以。因此如果能选择一个合适的基体材料,制成刀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金属基碳纤维复合材料。

网友(2023-11-02):
用专门的铣刀,不要用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