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夹具设计思路

楼主(2018-04-13):
卧式组合钻床上加工,老师给的要求是水平装夹完之后,夹具和零件立起来,用齿轮齿条带动,这个翻转的地方怎么设计

楼主:
求指导

大概是这种样子的

大概是这种样子的

网友A:
用齿轮来驱动“工件夹紧机构(比如气爪)”,齿条来驱动齿轮就可以啦,很简单的

网友:
齿条的驱动用气缸来完成,

网友B:
你这个零件重量多少啊。把你知道的条件都说下,这样才能讨论到点上。

网友C:
SMC有翻转台式气缸,楼主可直接选用。

网友:
这个好解决,去搜搜机械动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零件重量多少啊。把你知道的条件都说下,这样才能讨论到点上。

3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齿轮来驱动“工件夹紧机构(比如气爪)”,齿条来驱动齿轮就可以啦,很简单的

好的谢谢,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C有翻转台式气缸,楼主可直接选用。

嗯,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