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CAD图纸

楼主(2018-04-13):
日本的图怎么看都不对  右视图是不是跟国内是反的啊

网友A:
是第一象限投影法,左视图在左边右视图在右边。

网友:
来个图纸看看,光说我也不懂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呢,研究研究

网友B:
这就是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区别

这解释才显得内行

网友C:
日本,台湾,都是第三角画法。。

网友:
我也看不懂,没图你说个pp

网友:
日本和台湾的跟国标都是反的,左右视图,上下视图的位置跟国标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第一象限投影法,左视图在左边右视图在右边。

确实是的

网友:
视角不同

网友:
日本的图纸是这样的

网友:
简单说日本图纸就是从哪边看视图就放在哪边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日本的图纸相当于你在工件右侧看到工件长什么样,就画什么样。

网友:
图纸边框角落里会有符号说明是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

网友:
二者主要区别是:物体所处的位置不同.
第一角视图画法:物体处于观察者与投影面之间,各视图的配置关系是:主视图在中,左视图在右,右视图在左,俯视图在下,仰电视图在上,后视图在最右.
第三角视图画法:投影面位于观察者与物体之间,视图的配置关系是:主视图在中,左视图在左,右视图在右,俯视图在上,仰视图在下,后视图可配置在最右也可以配置在最左.
第一角,第三角画法在图纸上,应绘有区分两种画法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台湾,都是第三角画法。。

还有韩国

网友:
第三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