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振动筛同时振动能互相抵消么

楼主(2018-04-13):
两个振动可以共振,那么按照理论应该也可以抵消,就好比两个水波,波谷与波峰相互就抵消。我们在做一个项目采用振动盘进料,因担心振动对设备造成不良影响,想采用两个振动盘,借此消除振动,不知可行不?

网友:
可行。但是应该已经有专利了,而且应该已经过期了。

网友(点评):
这莫说可以免费使用啦,可否提供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A:
我没搞过振动没经验,纯想法:振动要是能抵消频率必须一致,对振动的相位也要准确把握,使波峰对应波谷。没有一套复杂的传感测量系统和快速的跟踪响应不大好实现吧。

网友:
振动盘与设备没有连接,振动盘对设备不会造成振动。

网友(点评):
通过地面也会传导振动,设备比较精密

网友(点评):
精密的设备都有防振沟,振动盘放在沟外。

网友:
这个不行的,只会加剧振动,建议采用增加缓冲弹性元件。

网友(点评):
加剧那就是共振啦,如果相位错开不就可以消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搞过振动没经验,纯想法:振动要是能抵消频率必须一致,对振动的相位也要准确把握,使波峰对应波谷。没 ...

不用这么复杂的,让两个振盘对称运动了,稍微有点误差没事的。

网友(点评):
两个振盘对称运动怎讲?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消振

网友:
震动抵消了。请问还能震动进料吗?本来就是靠震动来工作的。
还是采取隔震措施吧。

网友(点评):
这抵消的是对周围物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