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抓具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8-04-13):
四个吸盘抓具闭合,再四等分拉开   没看见连杆机构,只看到一个伺服电机
图片比较模糊

网友A:
里面是两条同步带做的倍速机构。带轮同轴,带轮速比一般是1:2 。
末端的夹爪没什么特别的。根据需要自己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两条同步带做的倍速机构。带轮同轴,带轮速比一般是1:2 。
末端的夹爪没什么特别的。根据需要自己 ...

这里面有4个夹住,一个固定   其它3个夹爪移动,就3个同步带?

网友:
一共只有两条同步带。两个带轮同心安装,所以一个电机就能驱动。
小圈带内侧的两个夹具;
大圈带动外侧两个夹具,线速度是正好是内侧的二倍。

网友(点评):
视频中 最右边那个夹具是固定的,其它3个依次拉开的

网友A:
那就可能是三条同步带了。

发个视频地址看看?

网友:
连杆,一个气缸推动。就像你们公司的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三条同步带了。

发个视频地址看看?

https://url.cn/5EgZS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