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齿轮是不是变位齿轮

楼主(2018-04-13):
怎么判断齿轮是不是用变位齿轮,我这里需要在固定传动比的情况下(6.3),然后要降低大小分度圆直径,怎么办?求大神指教

网友:
传动比不变,齿数固定的情况下,看中心距是否满足
如果中心距加工没有问题,或者不会产生齿轮根切

就不用变位

网友:
不行就斜齿轮吧

网友:
一般都是标准齿轮,有时为了凑中心距才用变位齿轮。
还有就是小齿轮正变位,提高小齿轮的强度和寿命。

网友:
很简单,算变位系数,是零就为标准齿轮

网友:
Z1=10     Z2=63    至少Z1要用变位。

网友:
主要看中心距是否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