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刚体动力学仿真之变载荷施加

楼主(2018-04-13):
如图所示,底板与正方体颗粒均可假设为刚体,底板固定,正方体颗粒在重力作用下自由落体,用workbench的rigid dynamic模块仿真正方体颗粒自由落地并与底板相撞然后反弹的过程,怎么实现?
包括底板怎么施加约束(rigid dynamic里面没有加固定约束的功能呢)以及正方体颗粒与底板碰撞的实现(接触怎么施加)

目前已实现上述仿真(具体见下文3楼回复),现在我想再加一个内容,正方体除受重力作用外,还受到与速度成正比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反的空气阻力作用,比如空气阻力f=-0.02v; 请教下大家我这个空气阻力应该怎么施加?

网友A:
如果是Hyperworks,我到是能说出解决办法操作步骤;你这个ANSYS之前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仅能提供参考思路了,应该是SPC里面增加六个自由度的约束,再增加重力加速度值,可实现落体运动,最后增加面与面接触。

楼主:
已解决,正方体与底板上表面设置摩擦接触,底板与ground设置fixed连接,所有物体施加重力载荷,计算位移及速度,开始仿真。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yperworks,我到是能说出解决办法操作步骤;你这个ANSYS之前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仅能提供参考思路了

大侠麻烦看下我的另一个求助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786914-1-1.html),看看可否实现?无论用什么类型的有限元软件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麻烦看下我的另一个求助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786914-1-1.html),看看可否实现?无论用 ...

这个ANSYS完全可以分析的,它在工程CAE软件中算最强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NSYS完全可以分析的,它在工程CAE软件中算最强大的了。

我个人分析这个要综合用到ansys中多体动力学仿真模块和流体运动分析模块,不过不清楚具体实现方法,二者如何实现耦合分析,大侠可提供思路吗?

网友:
问你怎么分析

引用 网友A:
这个ANSYS完全可以分析的,它在工程CAE软件中算最强大的了。

网友:
他不正面回答已经证明他水平

引用 楼主:
我个人分析这个要综合用到ansys中多体动力学仿真模块和流体运动分析模块,不过不清楚具体实现方法,二者 ...

楼主:
大侠可否给指条明路?

网友(2018-12-1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正方体与底板上表面设置摩擦接触,底板与ground设置fixed连接,所有物体施加重力载荷,计算位移及 ...

你好,我在设置阻力是速度的函数一直出错,你是怎么设置的啊,都急死我了。网上有那种随位置和时间变化的函数,可是随速度变化的函数我只有在你这里看到过,跪求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