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剖视图模糊问题

楼主(2018-04-13):
各位大侠,一个铸件用的型腔命令挖内筋,用的剖视图命令看内部结构,前几天还没事,不知道怎么回事,剖视图剖切后都是一堆。模糊一片,变成实心,看有型芯和铸件同时显示,根本看不铸件本身内筋结构,请问大侠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里设置错了

网友:
这是选择了装配体的轻化或者是大型装配体模式了。打开装配体后,部分或者是全部零件自动轻化以加快装配体运行速度。如果不想这样,可以在打开装配体时,将下面的轻化或者是大型装配体模式前面的勾去掉,也可以在打开的装配体中,选择部分或者是所有零件,鼠标右键--设定为还原。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