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丝杠与锡青铜螺母传动润滑

楼主(2018-04-13):
各位大侠,如题,我现在设计了316L的丝杠轴与锡青铜螺母,梯形螺纹Tr24×5,约25r/min,载荷较小,竖向安装,请教该选哪种润滑油润滑比较好?谢谢!

楼主:
丝杠轴运动,铜螺母固定。

网友:
电动推杆么?

网友:
润滑脂最好

网友A:
润滑脂,我们常说的黄油。

楼主:
不是,就是普通的梯形螺纹丝杠,8级精度

楼主:
你好,我也用黄油试过,由于丝杠做螺旋往复运动,但是发现运动几个周期后,黄油全部被推挤到螺母外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起不到润滑作用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我们常说的黄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用黄油试过,由于丝杠做螺旋往复运动,但是发现运动几个周期后,黄油全部被推挤到螺母外了,这 ...

见过丝杠螺母两头堵的胶,或者胶皮的形式吗??那就是在堵丝杠溢出来的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丝杠螺母两头堵的胶,或者胶皮的形式吗??那就是在堵丝杠溢出来的黄油

让前辈见笑了,确实没见过,能不能推荐一下胶的名称,我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让前辈见笑了,确实没见过,能不能推荐一下胶的名称,我学习一下,多谢了。

配方是人家公司的机密,咱们只是看的一个外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方是人家公司的机密,咱们只是看的一个外表的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搜索什么能查到这种胶,谢谢。

网友C:
加注黄油就可以了,不用担心油被带走了,它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膜,可以起到润滑作用。定期维护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注黄油就可以了,不用担心油被带走了,它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膜,可以起到润滑作用。定期维护就好。

谢谢!

网友D(2018-05-28):
螺母设计润滑油道,用黄油枪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母设计润滑油道,用黄油枪加油

网友:
同问,求有经验的大侠赐教

网友:
这要看你的运行速度

网友(2018-10-07):
316L棒可直接找我们钢厂,江苏申源特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