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泵噪声大的10个原因,附解决方法

楼主(2018-04-13):
液压油泵一旦发生故障就会立即影响 液压系统的正常工作。噪音是液压油泵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故障,但是如何检测和排除呢?
液压油泵有噪音和异响一般有以下10个原因:
(1)过滤器或吸油管部分被堵或通过面积小。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清洗滤芯或吸油管,更换合适的过滤器或吸油管。
(2)油箱气孔被堵。这个要求我们清洗通气孔。
(3)吸油位置太高或油箱油位太低,这个时候我们要降低液压泵的安装高度或加油至油位线。
(4)液压油泵或吸油管密封不严,这个时候我们要检查连接处和结合面的密封性,并紧固。
(5)吸入气泡。这个在新装上去的油泵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要进行空载运行,排除空气;吸油管与回油管隔开一定距离,使回油管口插入油面下一定的深度,不能将回油管放在油面以上。
(6)油的粘度过高。这个要求我们检查油质,按要求选用油的粘度。
(7)液压油泵吸入腔通道不畅。这个时候我们要将泵拆下并进行清洗检查。
(8)液压油泵的轴承货内部零件磨损严重。这个时候我们要将泵拆开修复或更换。
(9)液压油泵的结构设计不佳,困油严重。这个就只能改进设计,提高卸荷能力了。
(10)液压泵安装不良,泵与电机同轴度差。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异响,我们必须将泵重新安装,达到技术要求。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液压油泵出现噪音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想要找出并确定真正的原因,要进行细致的排查。

网友(2018-07-06):
新手学习,感谢奉献

网友:
谢谢!先MARK,再仔细研读

网友:
我这四个泵供一个系统,只有一个泵有异响,在滑块回城时。这是怎么回事?老师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