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霍尔效应(感应)的问题

楼主(2018-04-13):
有谁了解“霍尔效应(感应)”的原理及其应用举例。我想用它监测一种万向节的是否转动与停止。谢谢!

网友:
百度百科

网友:
N年前修理家用录像机时接触过霍尔元件,理解不多,也基本忘记了。
个人理解,霍尔是检测信号给伺服驱动路,比如控制转速等等。
如果仅仅是为了检测工作与否,普通光电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前辈提出这个问题来考试了,我诚惶诚恐的作答:
霍尔元件在汽车发动机上用于确定点火时刻,它测量凸轮轴的位置,几个缸几个等分位置,计算机再根据其他数据修正点火时刻。所以这是一个离散量,输出方波,离散量不能精确替代动态量。由线圈感测的电涡流传感器是连续量,输出正弦波。现在的霍尔元件输出密度很高,可以号称连续量。
楼主欲以价格较便宜的霍尔元件测量转速,首先要确定精度要求,可以在旋转轴上用同步带引出转速,带动一个翅片圈,遮断霍尔磁场,产生霍尔效应。
欢迎同步。多有破绽,请勿见笑。

楼主:
感谢“llh2253”和“454141017”的解答。因为我的万向节有时在泥水里,所以不能用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