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如何实现这个加工

楼主(2018-04-13):
导轨加工工艺,普通铣床如何实现这个加工,材质42crmo 的,刀具和夹具如何选择是设计,请提供下思路?谢谢各位.原材是试用T形料  拉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18-4-13 20:55):
镗床上可以吗?呵呵

网友A:
普通铣床又2米长吗

网友B:
普通铣床的话,其他的还好说,想想招费点劲也能弄,这个阳角圆角就加工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铣床又2米长吗

没有啊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铣床的话,其他的还好说,想想招费点劲也能弄,这个阳角圆角就加工不了啊

能详细讲讲加工方案吗?多谢,刚学习

网友C:
楼主这得订制非标刀具的,一把铣刀圆角半径为5mm,一把倒圆角为5mm的刀具,还有一把T型刀,这几把刀具加起来
就不菲了,行程两米的铣床可没见过,一段一段的铣削,会出现接刀痕的,形位公差也难以保证,建议楼主还是找台龙门干这个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得订制非标刀具的,一把铣刀圆角半径为5mm,一把倒圆角为5mm的刀具,还有一把T型刀,这几把刀具加起 ...

是啊,龙门应该是最好的方式。可是头儿让俺现有设备来做方案,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你让他做个飞机试试

网友(点评):
做方案好做,就按照我说的做,然后出去询价,成本会吓一跳的

网友:
做废两件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得订制非标刀具的,一把铣刀圆角半径为5mm,一把倒圆角为5mm的刀具,还有一把T型刀,这几把刀具加起 ...

韩工 ,这个R5的圆弧加工刀具能给仔细说一下吗,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铣床的话,其他的还好说,想想招费点劲也能弄,这个阳角圆角就加工不了啊

这个R5圆角您能给点意见吗,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韩工 ,这个R5的圆弧加工刀具能给仔细说一下吗,如何实现?

需要找刀具制造商订做,告诉他们你需要加工的位置和要求就行,剩下的人家都会解决的

网友:
龙门和镗铣成本高,普通铣接刀弄得好也可以干出来,万一弄不好的,再上水磨见光。圆弧刀有现成的卖。

网友:
其实用铣床加工容易变形,太长了,就算刨床也要变形,如果铣床没有2M,还得串货,其次加工那个槽可以考虑用22的三面刃,加工r5的最后那R5的道具,总之变形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5圆角您能给点意见吗,多谢?

外圆角一般都是为了避让零件、避免干涉,或者出于安全考虑的一种棱角倒圆处理。看这个零件的用处了,可以把圆角改为45°倒角,或者干脆用打磨的方式倒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