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组装方案求助

楼主(2018-04-13):
       以前都是只在论坛里逛逛,今天新注册了号发帖求助,希望有高人指点或者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事情是这样的:如图片里有三个小“东西”,组装成“电位器”(可调电阻),要做成自,也就是做一条生产线,直线型或者旋转型都可以。
      (三个工件分别用代号“蓝、白、黄”表示。)说说我自己的想法:蓝从振动盘出来,排列整齐一条直线在流道上,用刷轮“扫动”,流道后段加盖板限位高度,流道尽头处置一横向推杆,把“蓝”分隔推入各自转盘上的装夹工位,一次四个或者更多。转盘旋转至下一工位.....

       现在主要困扰我的问题是:“蓝”怎么分隔开一定距离?然后“黄”用什么装夹?如何排列有序的组装进“蓝”?“白”的装夹和组装?三根竖起的线可是参差不齐的,用人工?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你这个产品是三个零部件组成,建议采用四个工位的分度器,圆盘布置,按零件的装配顺序顺时针分布,每个零部件均采用振动盘送料,每个工位配置振动盘和机械手抓取,放料并装配。

网友(点评):
白色的振动盘肯定搞不了的

网友:
难点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产品是三个零部件组成,建议采用四个工位的分度器,圆盘布置,按零件的装配顺序顺时针分布,每个零部 ...

谢谢回复,我也是这样的思路。只不过,我可以拿这三个部件去厂家,要求做相应的振动盘,相应的机械手。这样就有了?厂家都能应你所求给你配套实现吗!?

楼主:
呃...这样说吧,工件轻而小,不规则,配合要求精度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这样说吧,工件轻而小,不规则,配合要求精度高

看来你并没有找到重点,你那个白色的,好像是有针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并没有找到重点,你那个白色的,好像是有针脚的吧?

三根线,可以怎么利用吗?能说一下你的想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根线,可以怎么利用吗?能说一下你的想法吗?

正常的组装思维,凡是公头母头配合的,建议母头作为动作方,公头保持静态

网友C:
“蓝”怎么分隔开一定距离
变PITCH问题嘛,这个小零件常规方法是直振到尽头,有一个吸头把最后一个吸走,吸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夹具上,每放好一个,夹具移动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你想要的。

黄蓝两个零件是怎么装起来的,零件看不清,是旋进去吗?

我上一楼说了,公头最好是静态,你要保证的是来料那几个脚的公差,你最好提供蓝白两个零件的图纸才好分析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怎么分隔开一定距离
变PITCH问题嘛,这个小零件常规方法是直振到尽头,有一个吸头把最后一个吸走, ...

先给两个自己做的3D视图(大概画的)

网友D:
先做人工组装工位,就是放到一个夹具里组装1次或者2次然后装好,然后再想自动安装就可以照人的装法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怎么分隔开一定距离
变PITCH问题嘛,这个小零件常规方法是直振到尽头,有一个吸头把最后一个吸走, ...

这是三个工程图,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拿到的是“废品”,白 比 蓝 的空位要宽,它们之间的是过盈配合!!! 这组装起来不容易

楼主:
打上*号的尺寸

网友C:
你这个尺寸要公差,哥哥,要不别人怎么知道能不能做啊

你可以搜索下日本钟表都可以自动化组装的,你这个没有钟表精密吧
你要先把自己产品的公差能出来,然后才能针对性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尺寸要公差,哥哥,要不别人怎么知道能不能做啊

你可以搜索下日本钟表都可以自动化组装的,你这 ...

我这是自己用卡尺测量出来的...因为我们公司也不是做这个产品的,所以公差该给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要紧密的配合装上。现在上面给我的任务要求就是要做他们自动化组装线

网友:
既然是做方案的  想那么多干嘛?上料,就弄个振动盘或者上料装置。抓取就吸盘或气缸夹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是自己用卡尺测量出来的...因为我们公司也不是做这个产品的,所以公差该给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

没公差,你等死吧
安装精度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用什么样的自动化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是这样的思路。只不过,我可以拿这三个部件去厂家,要求做相应的振动盘,相应的机械手。这 ...

振动盘外协买回来,机械手自己设计自己做,做振动盘的厂家做不了机械手,你自己设计锻炼一下,有技术问题再来论坛发帖求助。

网友:
很多电子器件不知道是怎么实现自动化组装的,比较好奇,比如各种通讯插头,航空插头,接线端子,结构还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公差,你等死吧
安装精度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用什么样的自动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外协买回来,机械手自己设计自己做,做振动盘的厂家做不了机械手,你自己设计锻炼一下,有技术问题 ...

那我再自己慢慢一步一步的研究下吧,先向领导沟通,采购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做人工组装工位,就是放到一个夹具里组装1次或者2次然后装好,然后再想自动安装就可以照人的装法模拟了

嗯嗯,那就先想办法做个机械手和夹具,再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E:
这3个零件都可以振动盘上料,不服来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3个零件都可以振动盘上料,不服来辩

老铁你是做振动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你是做振动盘的?

不不,只是跟振动盘供应商交道多,除了软料不好做,其余的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太好弄哦,零件又是不规则。可以考虑用机器人 + 吸盘 + 视觉 + 振盘的方式,进行有机的组合来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
你外壳尺寸精度高的话气手指夹料就好了,黄件夹料可以利用金属片定位,如果外形尺寸粗糙的话那就只能用吸盘了

网友:
这个零件组装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