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问题

楼主(2018-04-13):
关于齿轮啮合方面有一点不确定的地方:两个相互啮合的齿轮一般是相对齿数多的齿宽大还是齿数小的

网友:
齿数小的齿宽大。

网友:
模数一样就可以啮合,具体宽度参照机械设计手册就OK了。

网友A:
两个轮承受的扭矩一样,但小轮半径小。故小轮受力较大。且转速高?然后你自己想。

网友(点评):
我想错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对,满嘴脏话 道歉

网友:
这么多“明白人”,我都不知道是软的宽还是硬的宽了,哈哈

网友(点评):
你看楼主的提问,再看楼上那帮鸡巴毛的回答,你就会知道,2B对2B是何等的搞笑

网友(点评):
我错了。没想清楚。给大家带来困扰,表示抱歉。但是你不回答。还冷嘲热讽,你在这里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我说的话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客观的评论。我发现我的问题,我会承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轮承受的扭矩一样,但小轮半径小。故小轮受力较大。且转速高?然后你自己想。

这理由本身就是错的。
转矩一样?那小齿轮上的功是不是要大很多呢?功=转矩*转速
肯定是力一样,那小齿轮半径小,转速快,转矩小,功保证相同。但为毛要小齿要齿宽一些?

网友:
4# 就瞎鸡巴说 肯定没算过

网友(点评):
我错了。没想清楚。

网友:
为了防止两齿轮装配后的相互轴向错动而减小啮合接触宽度,所以常把小齿轮的齿宽在计算值的基础上加宽5~10mm。

网友:
小齿轮宽,也可以减少制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理由本身就是错的。
转矩一样?那小齿轮上的功是不是要大很多呢?功=转矩*转速
肯定是力一样,那小齿 ...

我想错了。

网友:
按装配空间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