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类镗孔加工求助

楼主(2018-04-13):
关键是这个三个孔的加工精度要求。现有设备 昆明机床 卧式镗床 TX68  工作台行程 850*757 主轴行程600 ,这个床是否能实现加工? 比如需要什么尾座附件,镗杆 刀具,如果转180度加工,精度如何保障,等等? 多谢额

网友:
主轴行程不够,增加刀具长度来加工,最好是一刀加工三个孔,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从刀具刀杆上想办法,工作台一旋转,同轴度没法保证的,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网友A:
500长自制加长镗杆,可以帮你画一个,不用调头,可反镗。

网友(点评):
最少600长

网友:
这怕是得上直角头吧

网友:
这活的数控卧加干,普铣能干好那也是大师级人物

网友:
你这床子干不了这个活,精度保证不了,粗加工之后外协数控卧式加工中心吧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大家再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长自制加长镗杆,可以帮你画一个,不用调头,可反镗。

能稍微详细讲讲自制镗杆的事情吗?谢

网友:
你这个零件可以找个大车床干,修机大师镗尾座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