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和内圆磨的砂轮越程槽

楼主(2018-04-14):
磨内圆的砂轮越程槽要比磨外圆的长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你不说还真没发现,猜测的话是不是一个是能看见,所以小一点就行,一个是看不见,所以得留大一些

网友:
内孔的越程槽应该难加工吧,尤其是端面切除的那部分,还要专门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