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长度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8-04-14):
  各位前辈好,我用的是三分同步带轮1:1 中心距267 齿数25 计算同步带长度772.13,我买的是772 会不会太紧,紧了怎么办 听说能拉长一点。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结构,安装步骤,拉长那一点你就不要去指望了,跟你说同步带能拉长这人我感觉有点不靠谱

楼主:
我是加了张紧轮,刚去淘宝查了 我同事买的是304L就是771.525长 那就更不行了 再多一个齿就是307L 780长 用我的张紧轮应该可以。我也是第一次用同步带轮,的确考虑不周到,因为装两个同步带轮的轴是固定的 应该在设计的时候让中心距近一点 这样用304L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会设计成中心距可调,至少是微调。所以对皮带长度的要求不需要那么精确。

网友A:
一般从动轴固定也做成长孔可调的,再加设张紧轮的话,长度不需要特别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从动轴固定也做成长孔可调的,再加设张紧轮的话,长度不需要特别准吧。

长孔可调什么意思

网友:
差不多这样,从动轴和主动轴中心距可调。
或者固定底座是个长腰孔。

网友(2019-08-06):
建议做个张紧装置,后期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