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液压系统,怕出错

楼主(2018-04-14):
压强25MPa  油缸缸径160mm  要求活塞速度0.03m/s   输出力500KN  ,帮忙计算一下泵的型号 流量,电机的功率、转速,第一次设计怕计算错啦,谢谢各位

网友A:
工作频率如何?电机用伺服还是异步?保压是用电机还是用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如何?电机用伺服还是异步?保压是用电机还是用单向阀?

工作频率不高完成一个行程 需要隔一段时间在操作,伺服电机,保压用单向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不高完成一个行程 需要隔一段时间在操作,伺服电机,保压用单向阀

1、油泵排量25CC,建议用柱塞泵
2、伺服电机扭矩按1.25超载,电机额定扭矩为80NM,额定转速1500RPM,电机功率为12.5KW左右;
3、驱动的功率与电机功率相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泵排量25CC,建议用柱塞泵
2、伺服电机扭矩按1.25超载,电机额定扭矩为80NM,额定转速1500RPM,电 ...

我这边一个机器油缸缸径150mm,行程400mm,输出力400KN,  用的柱塞泵,排量5ml/r,转速1500r/min,31.5MPa,电机2.2KW,这个能做到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速度达不到要求,只有0.0062m/s,比你要求的0.03m/s差太多。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系统用于什么设备。
1.我算了一下系统流量在37L/min左右(理论值)。压力25的话可以用齿轮泵,流量压力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建议用进口厂家。
2.用普通电机按1470r/min的话,排量要选到32cc/r。
3.电机功率不低于22kW。为什么要用伺服电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一个机器油缸缸径150mm,行程400mm,输出力400KN,  用的柱塞泵,排量5ml/r,转速1500r/min,31.5MPa, ...

1、31.5MPa的压力,150MM的油缸,输出力是555KN,不是400KN
2、5CC的泵,1500RPM,油缸速度只有7mm/s
3、你选伺服电机不能光看电机功率,还得看扭矩,每家的电机的KT值不一样,你得看电机样本

网友(2019-11-09):
哈哈,熟悉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