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机构自锁

楼主(2018-04-14):
如图为夹紧机构夹紧和放松两种状态,通过气缸来控制夹紧和放松,请问在夹紧后怎样实现自锁?请各位不吝赐教,实在是没头绪

夹紧状态

夹紧状态

放松状态

放松状态

网友:
如图,可以参考

网友A:
是否可以用弹簧自锁(中间加一个拉簧),以及连杆的死点位置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用弹簧自锁(中间加一个拉簧),以及连杆的死点位置自锁

弹簧自锁不太明白,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自锁用机构实现

网友:
斜面自锁。

楼主:
机构所夹紧的物料需要从那个路径通过,所以那里不能加东西···,只靠连杆死点位是不是也可以实现,然后再考虑消除气缸杆所受径向力就可以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把夹紧机构偏心,或者需要自锁的装置偏心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空间

网友B:
你这个目的是不是就是当气缸失效,即气缸在夹紧后突然没力的状态下,夹爪也能夹紧,也就是说,想要做一个自复位式的夹爪,气缸只是起到一个自动张开夹爪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目的是不是就是当气缸失效,即气缸在夹紧后突然没力的状态下,夹爪也能夹紧,也就是说,想要做一个自 ...

对,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您所说的那种动作

楼主:
有空间,谢谢指教!之后我把我用的机构贴出来,也请帮忙看看,跟您这种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您所说的那种动作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两边各加一个拉簧,达到自复位的效果就好了
比如图片位置

网友:
不知需要多大锁紧力 ,这结构能用不,增加一个弹簧 一个支点,还有合适的位置 ,力量不会太大。

网友:
这个机构如果只是用于防止短时间内的气压骤降的话,可以考虑用中封式的电磁阀。

同时也不妨在夹头的位置加一个防止夹爪张开的机构,这个机构与里面的那个气缸形成一个互锁的关系,只是这样子的话结构会复杂一些。

网友:
可以参考肘夹

网友:
建议产考 大力钳子 使用金属自身弹力实现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