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用弹性挡圈的公差问题

楼主(2018-04-14):
先放图
先不说很多人画轴上的沟槽时很少是用挡圈的右端面接触沟槽,我自己就看过不少挡圈左端面接触沟槽的图……

那么注意一下m值国标是有推荐公差的:0~+0.14

然后问题是这个0点是在沟槽的左边还是右边?

0~+0.14这个公差的要求在实际加工的时候是下图的A形式还是B形式?

楼主:
怎么感觉最近帖子打开后总是旧的帖子

网友(点评):
帖子打开后是旧的帖子?

网友(点评):
刷新半天总是编辑前的帖子 还有提醒里面也是 点进去又没看见人回复 然后现在又看的见了 是我的电脑的问题么

网友:
从你家到我家5公里,与从我家到你家五公里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那你家是在我家东边还是西边?

网友(点评):
这还是有区别的,你没有get到楼主说的点

网友:
一般轴承宽度一般都是负差,应该是B型式。

网友:
向哪边偏差取决于楼主图纸给定的基准面啊,0.14的公差只是说卡簧槽开槽的公差吧。本人认为卡簧只适用于简单限位结构内,对轴向有预紧要求的最好是用螺母。

网友:
用AutoCAD mechanical,自动开槽,自动添加卡环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这只是一个卡簧槽的标准。至于靠左还是靠右,取决于你的使用目的,取决于你的设计想法,取决于轴的长度公差,取决于配合件的厚度公差
再说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用卡簧的,真的顶死了安装,装配师傅会骂人的,卡簧钳小心翼翼夹着卡簧往里推,我靠,钳头露出来太多了,放不到位啊。重来一次,把卡簧再往外推一推,小心翼翼往前靠,一切顺利,用力撑开卡簧,啪,卡簧飞了。靠,这是什么设计!找设计师算账去

网友:
我用A的。轴向可移动间隙,0.1和0.2没多大区别。除非用螺母顶死。

网友:
我也用A,真需要顶紧上园螺母

网友(2023-07-20):
槽子的公称宽度已经比挡圈大,无论加工误差以哪一端偏移,也是包的住的

网友(2023-09-19):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宽度公差应该是向轴端面方向加大,也就是说零点在沟槽左侧

网友:
其它尺寸就不标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个好问题,如果要严谨得发言,确实需要一定的功底。
我们实际中一般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即公差在右侧的办法。当然,在设计中去确保挡圈的左侧靠在槽的左侧,槽宽大于挡圈宽,再加上槽宽的正向公差,可保证装配万无一失。
目前我们遇到的情况,一般对于轴向位置控制的不是很严,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有对轴向位置要求很严的场合,估计要好好研究和控制每个零件的轴向尺寸,而不是仅仅控制挡圈和槽的轴向尺寸和公差了。

网友:
我感觉不要过于纠结0~+0.14这个公差,这是为了加工的方便,采取了H13级左右的公差

网友:
其它长度公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