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软件把PDF软件转换为CAD图纸问题

楼主(2018-04-14):
在网上下载了一款迅捷CAD转换器,通过软件把PDF软件转换为CAD图纸,转换后的图纸尺寸比例有变动。我标注了一下尺寸,比如说是1:5改变的,但是标注的时候总是含有小数(如图所示),怎么怎么解决

楼主:
比例缩放是5:1,40的实际尺寸应该是8;现在标注的尺寸是8后面还有小数,其余尺寸也是这样,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目标尺寸是40 你就画一条 40的线,然后用AL命令,照着提示操作,然后选择 缩放 ok了,不要用sc 用sc 有小数点,比例很难计算

网友(点评):
我不是针对一个数值,是整个图纸,我想找出来一个准确的比例,然后缩放

网友(点评):
我试过一个,好像转换的尺寸并不是很精,只能做个大概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尺寸是40 你就画一条 40的线,然后用AL命令,照着提示操作,然后选择 缩放 ok了,不要用sc 用sc 有小数 ...

请问AL命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采用的是将图形放大或缩小到整倍数,比如本来尺寸是5,测量的是4.9,就放大5/4.9倍,放大后尺寸就变成5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比如有两组数据100和200;100的实际标注数据是500,这样就推算出比例是放大5倍;那么200对应标注的数值应该是1000;而再实际标注200的时候,数值是1000.0145

网友(点评):
或者误差比我说的还要大

网友:
PDF转出来的一般都不会很准吧

有一堆小数点很正常吧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解决之道是你使用autocad自带的,在2018版新增这个PDFB转dwg文件。autodesk自己研发的

网友:
在标注样式中选择标注精度为0,就可以了。转换过来的尺寸只能作参考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AL命令是什么意思

你试试啊 无语了...告诉你了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唉

网友:
这个还需要请教啊.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确实是这样,后来放弃这种做法了

网友:
用AI打开,然后导出CAD

网友(点评):
AI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