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台适合运行SW或pro/e的电脑

楼主(2018-04-14):
   预算在六千之七千,谢谢啦

网友:
操作系统哪的,winsdows linux unix,64位还是32位,solidworks2018还是2008,这都有说道,楼主你自己说清楚了吗

网友A:
6K-7K 还不是随便配了  怎么配都奔的动  钱到位了 还怕什么

网友:
5000的台式能起飞了

网友B:
一楼是在凑回复吧,必然是windows,这个预算随便就可以搞定了,台式机更是随便配,买笔记本买7或者8代cpu 3.0 GHZ以上,内存8G最好16G,入门独显,最近ssd降价了,可以买个标配机械硬盘的,另外加个500G的ssd不到1000块钱换上去~~~

网友C:
上个月公司给配的,我现在电脑用的SW2016版本,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以前4G内存用2014版本,经常会出现感叹号内存不足,现在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个问题吗?

网友D:
别听漏上的说啊,我刚配的电脑。运行3D软件,CPU主频一定要高,越高越好,核心数少一点无所谓,设计时都是单核工作,建议买睿频超频后主频能到4.5GHZ以上的,显卡1060或者RX580都可以,内存也要主频高点的,你找个预算有点紧张,

网友:
我现在用的公司电脑  i7 6700
                              内存 16g
                             NVIDIA Quadro M4000
就这用solidworks2016还经常卡

网友:
我的惠普1.8G双核本新装的WIN7系统,其他的程序都没装,现在装个2013版的速度还行 ,没太大工程,估计仿真就完蛋了。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刚换了个电脑联想r720  显卡1050TI,内存8G。运行sw可以打开500个零件的装配图会有一定慢,能打开,可以操作。会有点卡。多于500个零件的没有打开过。电脑里的显卡有独立显卡和cpu核心显卡。手动切换到独立显卡,反而没有核卡用起来顺畅。sw只用核卡,用不上独立显卡。除非你的显卡买的是专业图像显卡。不然独立显卡其实是用不上的,用的还是集成显卡。核卡集成在cpu。写这些,你可以考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7K 还不是随便配了  怎么配都奔的动  钱到位了 还怕什么

对对,笔记本电脑想着不是要求更专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刚换了个电脑联想r720  显卡1050TI,内存8G。运行sw可以打开500个零件的装配图会有 ...

谢谢,我也比较相中联想,现在正在徘徊联想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是在凑回复吧,必然是windows,这个预算随便就可以搞定了,台式机更是随便配,买笔记本买7或者8代cpu 3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公司给配的,我现在电脑用的SW2016版本,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以前4G内存用2014版本,经常会出现感叹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听漏上的说啊,我刚配的电脑。运行3D软件,CPU主频一定要高,越高越好,核心数少一点无所谓,设计时都是 ...

我看看吧,不行的话就在加点钱了

网友:
最好买品牌整机,兼容性会比较好,我们公司用戴尔的,我这台已经用7年,运行各软件没有任何压力

网友:
整机烈士墙(看起来配置很高其实其他配件一般都是垃圾货)  自己配比较好点 7代CPU别用价格贵性能差  建议看一下CPU天梯图 显卡天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