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板专用钻孔机的设计

楼主(2018-04-14):
请问这样的管板钻孔机设计合理吗

网友:
感觉刚度不够。
管板直接加工中心干呗

网友:
钻孔机的刚性决定着加工中是否可以进给速度快点,效率高才能体现设备的价值

网友:
结构其实也就是大概这么个结构,就是尺寸一个也没给,立柱和横梁的刚性,还有主轴直径多少,稳定性如何都不清楚。只要这些没问题的话,这个设计结构是合理的

网友(2018-06-26):
个人感觉在功能上可以再优化,进刀也可以做到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