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如何改善油污染?建议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改善

楼主(2018-04-14):
大家都知道液压系统油液受污染的原因与危害,那么,我们在油污染这个问题上该如何应对呢?以下是我总结的一些经验,供大家学习参考。
一、找出液压系统内隐藏的污物
(1)严格检验元件的受污染程度,包括泵、阀、高压软管以及油缸等;
(2)正式装配前,所有元件与辅件都必须认真清洗保证洁净;
(3)加强油液的管理力度,所有进厂的油液都必须取样检验,若检验合格,只有再进一步过滤才能注入储油罐。
二、防止系统外污染物的侵入
(1)防止外部环境的污染。无论是液压系统安装的准备与进行阶段都存在一定的污物侵入,有条件的装配车间最好能提供冲压,使室内压力高于室外,从而防止大气灰尘的污染;
(2)采用“湿加工,干装配”的方法,所有工序均采用润滑或清洁液,装配阶段为防止清洗液留在零件表面以影响装配质量,装配阶段则尽量保持干燥;
(3)液压元件须进行台架试验,试验阶段要予以加载、高压跑合和清洗,装配用具、加油容器、滤网等也应保持清洁,以防止污物带入系统内。
三、进一步防止污物的形成
液压系统中新生的污物主要有摩擦付磨损的金属颗粒、系统中的锈蚀、油漆的剥离和高温环境下的油品变质等。为防止这种情况,应选择适当的过滤器。一般过滤精度应与系统关键元件的精度相适应。

网友:
你这说的不对,不只是不全面,还有误导。
油污染有几种,内部颗粒,外部颗粒,进水乳化,自身变质。
内部颗粒有装配产生的,有磨合产生,装配产生的靠装配后冲洗,磨合产生的主要靠过滤器。外部颗粒和进水只能靠防尘元件等的防护。自身变质要熟悉油的性质,尤其特殊油,知道高温氧化、催化分解等常识。

网友(2022-03-04):
一般化工油类,比如润滑油,普通机油,冷却油,都可以用吸油棉处理。吸油棉拒水,亲油。能很好的处理这类污染.

网友:
装配前清洗干净,如超声波清洗,设计时在泵出口和吸油口安装与系统要求匹配的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