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配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8-04-14):
    凸轮分割器一般使用在多工位转盘式或者多工位间歇运动场合,具有分度精度高,1米的外径定位误差约0.07MM,无累计误差,由电机带动工作,其工作原理是电机带动分割器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完成一个动停的节拍,电机只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精度由分割器保证,转动的时间根据电机匹配不同的减速比来选择,电机转动越快,分割器旋转分度时间也越快。

    电机功率可根据转盘直径,负载,转速等来选择,正常盘面直径在200-700MM,负载50KG内,可选择60-200W内的调速电机,或者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由于成本比较高(伺服加分割器成本高,一般只适合于把分割器做成360度任意分度,这样割器只等于是一个精密减速机,分度靠伺服脉冲。)小编觉得用伺服加分度的多工位凸轮分割器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因为分度精度是由分割器保证的。对于小型的电机一般常用的联接方式是同步轮带连接,这种连接方式结构简单,成本也比较低,安装方式可根据设备需求电机和分割器水平放置,或者把电机隐藏在工作台面下(这个方式特别适合于转盘上有需要做仿水处理的设备,比如自动打孔,攻牙设备,电机放在台面下避免切削液等飞到电机上).

    对于转速比较快,比如一分钟60转,电机需要频繁启停的可以选择电机带刹车,或者加制动离合器,对于一些转盘直径大,负载比较重的可以选择三相电机或者三相电机配套涡轮减速机,如需速度可调,可以配套变频器使用,安装方式也可以同步轮链轮,或者直接配套RV减速机连接.些设备在空间上有限制,要求使用空间紧凑,体积小巧的可以采用中空直角式电机,这种生产凸轮分割器的时候需要把连接电机的入力轴加长,采用直连式.

网友(2018-06-15):
广告贴

网友(点评):
多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