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筒中间穿轴,然后两端上紧螺帽!怎么做到跳动最少

楼主(2018-04-14):
请教下!!圆柱筒中间穿轴,然后两端上紧螺帽!怎么做到跳动最少!!!

网友A:
尽量消除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消除间隙。

间隙是控制到最少了!!但一锁紧螺帽就跳动大,越紧越大

网友(点评):
零件加工有问题,端面垂直度有问题,可以检测下

网友(点评):
孔端留锥面,螺母里面加锥垫,

网友:
电机转子?要动平衡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就是螺纹不合格,要不就是螺帽中心和轴心不一致

网友:
螺帽锁紧跳动越大,间隙所致,不一定螺帽与轴心不一致,反观筒与轴配合。。加工不同心

网友:
加工时,用外圆磨经常配芯轴,确保跳动在磨削余量范围内就可以加工

网友:
两端加定位圆盘

网友:
首选你要么确定圆筒内外圆的圆度、同轴度好不好?

网友:
轴与圆筒的同轴度不好,如果楼主的图片是转子的话,中间的轴是应该压进圆柱的,然后夹一端轴,顶一端轴车削外圆的,这样可以保证轴与圆筒的同轴度

网友:
有几种可能:

      1   套筒本身内孔与外圆同轴度不好。
      2   轴的同轴度不好。
      3  轴与套筒的间隙过大。
      4  螺母的端面与螺纹中心垂直度不好。

  以上原因有可能同时或其中某个单独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