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与减速机的扭矩

楼主(2018-04-14):
当减速机与电机都不变的情况下,用变频器将电机的转速从最快调慢,那么减速机的输出扭矩会有什么变化,减小还是增大或者是不变呢。

楼主:
前辈有计算公式吗或者资料的链接吗,我研究一下

网友A:
你指的应该是异步电机吧,负载不变,扭矩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应该是异步电机吧,负载不变,扭矩不变。

对,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
不变或者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有计算公式吗或者资料的链接吗,我研究一下

变频器的特点,变频率,扭矩不变,找一下变频器的性能参数资料,不是使用说明书,卖变频器的手上有,里面有频率和扭矩之间的变化曲线,要到很低的转速扭矩才会有大幅的衰减

网友:
在额定频率以下采用降频降压调速的时候,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最大转矩基本不变,但当频率较低的时候,最大转矩会逐渐减小,起动转矩先随着频率降低而增大,但当频率较低的时候,起动转矩又会减小

网友(点评):
专业,主要看参数曲线。各个电机及变频器厂都要做测试的。

网友:
主要看电机的输出参数曲线了。肯定会变的。还有就是变频器与电机的匹配程度,电机的输出,会按最弱的那一个来输出。
电机有恒功率的,也有恒转矩的,都是相对在中间某一段转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