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种传感器的作用吗?

楼主(2018-04-14):
在机床铸件存在多个这样的的传感器,有人认识吗?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也许是接近开关 也许是限位开关,还也许是其他,这图看不出用来限制什么。

网友:
传感器里面是什么?拍照片看一下。

网友B:
接近开关,那头应该有一个和他有关联的机构的,照片不大不小,看不明白什么位置

网友:
这是个感应式传感器哟。具体做什么的,只能靠猜了。

网友:
光电开关吧?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看看几根线,最好是拆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那头应该有一个和他有关联的机构的,照片不大不小,看不明白什么位置

直接安装在卧加立柱铸件上,里面就是铸件的腔体,没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接近开关 也许是限位开关,还也许是其他,这图看不出用来限制什么。

安装在铸件盲孔里。不是接近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安装在卧加立柱铸件上,里面就是铸件的腔体,没有东西。

温度补偿的测量探头?

网友:
楼主好:
       看能不能查查线束的另一头到哪里了?对应什么功能。
       或者去翻翻产品说明书,联系一下设备厂家也行。
       这里靠猜,都不太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