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8-04-14):
橡胶板,矩形齿。

网友:
量少用激光切,量大冲模

网友(点评):
橡胶板用水割好一点

网友:
手工剪,,,,不是剪刀哦。模切剪,做一个。

网友:
带长的话用水割,短的话就用冲模

网友:
做个剪刀 很快的 量大用滚动的

网友:
几件的话,自己做个冲模吧。量大的话,找外协。

网友:
刀模,有专业的刀模加工,没有什么厚度的话,随便设计个下压的机构就可以完成

网友:
冲压,刀模

网友:
去找做个刀模的,几百大洋搞定

网友:
一个模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激光切割最方便

网友:
我们也是量少用激光,量大找外协。

网友:
水切割、冲床都行,看量大小来吧,少的话就水切割,多的话就冲床

网友:
过去剪照片花边的台剪见过没?一刀成型。

网友:
模刀切。焊接皮带时经常用,切锯齿口对接。

网友:
冲啊,都是规则的。做个圆筒滚刀模组要多长都能切

网友:
激光切割、水切割、冲模都行,主要看量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