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的节距怎么比钢丝直径小?

楼主(2018-04-14):
如图,节距不就是螺距吗,那应该大于钢丝直径啊,小白不太懂,求大神解答

补充内容 (2018-4-15 16:59):
我计算弹簧弹力大概需要20000N的才够用,所以想找个弹簧数据去画图和计算弹性模量的,结果这个数据。。。。
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网站可以显示弹簧的使用温度和详细尺寸的吗

网友A:
当成间隙了吧,幸亏比丝径小。

网友B:
钢丝被压扁了吧

网友C:
矩形弹簧,写的也不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成间隙了吧,幸亏比丝径小。

我也感觉是,但是按这个型号去别的网站也是这个
这个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矩形弹簧,写的也不标准。

对,看图片就像矩形可是他写着原型,我是用来计算弹性模数的,结果这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被压扁了吧

这个。。。。。